电脑显示器15针接口中的I2C总线如何访问

楼主(2007-07-11):
  电脑主机与电脑显示器的接口中有两根线用于读取存放在显示器中的相关配置信息的通讯线,好像还是I2C总线的,一只琢磨着能否控制这两根线与其它器件进行通讯?这个功能要显卡支持才能实现,不过现在的显示卡和显示器肯定都支持,只是不知其IO基地址是多少,其控制模型又是如何的,大家不妨聊聊,让在下长长见识。

网友A:
找份VGA的协议来瞧瞧,不知道有没有说明

它的基地址好象是0x3B0-0x3BB或0x3C0-0x3CF,但是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不知道如何去编程.

楼主:
是VESA标准支持的

  我的本本除了USB、1394、网口,就剩下这15芯D型显示器接口了,看来看去,就想在这显示器接口上做点应用,查了一下,这接口不叫I2C,叫DDC,反正与显示器一连,Window即插即用,就把显示器的名称,支持的分辨率等信息一并读过去了,真搞不懂这些新接口是如何实现的。
    电脑是越来赿先进了,可这应用资料却是赿来赿少了。哪像当年IBM,把PC机的软件(BIOS)硬件(原理图)一并公诸于世呀!

网友B:
要看显示器里的控制芯片

由控制芯片不同数据结构也不同,

网友C:
http://www.hardwarebook.info/VGA_(VESA_DDC)

网友D:
显示器的ID接口不是I2C的,是4位并口

从VESA显卡的时代起VGA接口的几根空余口线被当作显示器ID接口,其定义如下:
管脚    名称        功能描述
1    RED        Red Video (75 ohm, 0.7 V p-p)
2    GREEN        Green Video (75 ohm, 0.7 V p-p)
3    BLUE        Blue Video (75 ohm, 0.7 V p-p)
4    ID2        Monitor ID Bit 2
5    GND        Ground
6    RGND        Red Ground
7    GGND        Green Ground
8    BGND        Blue Ground
9    KEY        Key (No pin)
10    SGND        Sync Ground
11    ID0        Monitor ID Bit 0
12    ID1 or SDA    Monitor ID Bit 1
13    HSYNC or CSYNC    Horizontal Sync (or Composite Sync)
14    VSYNC        Vertical Sync
15    ID3 or SCL    Monitor ID Bit 3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

  根据6楼的链接,上去看了一下,还是找不到开发这接口的相关资料,12脚和15脚是双向的,而且名称与I2C相似,所以没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