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高压快瞬变脉冲发生器

楼主(2007-07-11):
一台高压快瞬变脉冲发生器要6万,进口要10-20万,好贵啊,
最近想自制一个高压快瞬变脉冲发生器,采用mcu+IGBT的方法,
不知道是否行得通,在此想向大家讨一些相关的经验.

网友A:
MCU只能做辅助控制、显示、人机界面等

不是该设备的核心部件,高压发生不能,但沿特性足够陡峭是很难的,所以价格贵正常。

楼主:
MCU可产生开关频率

加上升压电路和高速高压开关(用IGBT)不就行了么? 做到2000V以下没有问题吧?一般低压的电子设备都是2000V以内测试的.

网友B:
那么容易就不是那个价钱了

网友C:
一台高压快瞬变脉冲发生器要6万,进口要10-20万

那么贵,估计有贵的理由。

楼主:
贵的理由无非是少人用

少人用,维护成本高,
硬件成本我估计不超过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