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器怪现象,请高手答疑,谢谢!

楼主(2007-07-12):
我用1000Hz调制38KHz载波用IR333发射红外光,用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器接收(TOSP1738和IRM-3638都试过),现有一问题不解,把发射头慢慢(速度要慢)对准接收头,则接收不到(距离近也不行)。是否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器内部就这么设计的?如果速度快点没这问题。还有距离远(20米)了也接收不到,但用手挡一下又能接收到了。我想做的是主动式红外检测,距离5米左右,这样有可能出现没物体挡着也检测不到呀,晕。

网友A:
有可能没对准

手挡一下有可能反射出来的让你收到了
一般远距离要加透镜才行
你是怎么保证对准的

楼主:
谢谢

最主要的是第一种情况,在几十厘米下也不行,但速度快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