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恒流源为什么恒不住??!!

楼主(2007-07-12):
如附图,
5v系统,恒流源设置恒流4ma
pt100电阻变化100欧姆,实测pt100上电流从4.05ma(大电阻时)变化到4.25ma(小电阻时)。

请问是什么原因?
1----4ma恒流设置有点大?
2----3296多圈电位器能过多大电流、此处功率是否过大?
3----电路本身还需要改进?怎样改进?
4----元件性能问题(431)?

楼主:
有人看,没人答?各路高手请出来切磋切磋!

网友A:
原理上没有错

1、VR1不知道用10k是什么目的,计算值是625欧姆。这么大的电位器要调准到这么小的数值相当难。应该在这个电位器上并联680欧姆电阻,这个680欧姆电阻要求低温度系数。
2、R1太大了,使得TL431工作电流太小。TL431需要1mA以上电流才能够正常工作。这个电阻用2k或更小一点为宜。

楼主:
回3楼

1----   VR1采用3296型多圈电位器,倒是可以调到需要的数值。即使阻值调不准,也不应该影响恒流精度(只影响准度)
2----   R1之前采用470欧姆,但是恒流电流最小只能调到6-7ma,所以换成了4.7k,恒流就可以从0.几毫安到几十毫安。
3----   还是不知为何恒流恒不住?

网友A:
还是不知为何恒流恒不住?

你到底要求输出多大电流?又要零点几毫安,又要几十毫安。须知改变恒流值不仅要改变VR1,同时也要改变R1。
“恒不住”的原因我已经说了:TL431需要1mA以上电流才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电路本身就没法保证精度!

尤其是流过TL431-2脚的电流随着负载和电源变化较大.

网友A:
楼上说得对

好像模拟技术版面曾有一帖和这个电路几乎一样,也是供电给Pt100。

网友C:
给你两个电路作参考

楼主:
回8楼

多谢多谢,右边一个图我看懂了,很好,我要试验一下效果。
左边一个图我看不太懂。是不是op的输出不应该接385和R2,而385和R2要接电源才对?

楼主:
回5楼6楼,

5楼
的确,r1的值应该精调才能得到最好效果。
我后面处理电路还没定,还没确定好前级恒流需要多大,所以要0.几到几十

6楼
一针见血,这么明显的问题我没有发现,多谢。。。因为这电路是从datasheet抄的。。。以sink电流方式从三极管e级取恒流的效果应该更好一点。

楼主:
8楼右图的op 电源,接vcc更好吧!

rt

楼主:
8楼右图试验还是不成功

op的电源接vcc
稳压用431接成ref约=2.5v
431到vcc电阻用100-1k
与pt100串的电阻取1k-2k

结果431无法稳定于2.5v,总是低于2.5v,电路尚无法工作,先睡觉了

网友D:
为啥不直接用ref200

楼主(2007-09-02):
ref太贵了

网友E:
楼主的图恒定的是三极管的Ie

Ib很小,所以Ic也基本恒定,要取电流应该从三极管的C级取。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电压余量不够呢?

提高电压看看情况

网友G:
恒流在c极取

同意awey的意见。  楼主应该改用PNP的管子。

网友:
431 2脚直接接地 PT100 串到三极管C极.

缺点是PT100不能直接接地

网友H:
这个恒流不精确

TL431工作电流没有进入闭环环路中,属于“漏网之鱼”。

网友I:
换个pmos,用431,电路自己改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