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打印的原理图怎么才能不歪???

楼主(2007-07-12):
PROTEL打印的原理图怎么才能不歪,谢谢!!!

网友A:
把纸放正亚 :)哈哈

网友B:
怎么可能歪?

如果不是打印机机械故障,可能是驱动和打印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纸放一正一般不会歪的.如果有一部分看不到就设置在最中央.

网友D:
咪着眼看就正了拉,哈哈

是不是偏左下角?
去页面设置里把左边距,下边距设大点

网友E:
打印机有问题,要么用法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