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protel原理图中插入图片???

楼主(2007-07-12):
请问,怎样在protel原理图中插入图片???

网友A:
原理图中插入图片?伯欠母?(正宗俄语"为死马",就记得这一

lz能说说用途吗,让俺也长长见识

网友B:
如此:把DrawingTools工具条打开.

网友C:
楼上插入的图片是真人么

网友D:
不是真人,难道是假人呀

网友E:
ls,人家是问是真人的真人照片么?

网友F:
呵呵

试了一下挺有意思

网友G:
精神!

有点像《甘十九妹》里边那个男主角

楼主:
多谢

在PCB中插入图片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B:
PCB中的图片不能是任何WINDOWS格式.只能是TRACK.

因此你需要把图片转换为单色BMP文件,然后用BMP2PCB.EXE把图片转换为PROTEL PCB格式...然后才能被复制和粘帖到PCB文件里.可以单纯用TRACK方式复制和粘帖.也可以把PCB"图片"做成FOOTPRINT.厂家的**一般都用这个办法放在PCB上.
这些形块是固定大小的.如果你需要其他大小的块,需要重新制作.
 BMP2PCB 是一个DOS小程序.可以在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下运行.网上有下载的.找找吧.

楼主:
谢谢

我已经转换为PCB格式,但是打开没有图片,请指教,以前我好象操作成功过,现在忘记了。

网友H:
呵呵。。。原理图加密的方法

网友B:
你可能没有把"图"转到适当的LAYER.

我从来没有失手过.你多试吧.

网友I(2012-04-01):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J:
因此你需要把图片转换为单色BMP文件,然后用BMP2PCB.EXE把图片转换为PROTEL PCB格式...然后才能被复制和粘帖到PCB文件里.可以单纯用TRACK方式复制和粘帖.也可以把PCB"图片"做成FOOTPRINT.厂家的**一般都用这个办法放在PCB上.
这些形块是固定大小的.如果你需要其他大小的块,需要重新制作.
BMP2PCB 是一个DOS小程序.可以在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下运行.网上有下载的.找找吧.

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