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个地区,如北美、欧洲是否有相应的设备音频标准

楼主(2007-07-12):
例如,测量mp3播放器的信噪比,
一般意义是在信号最大不失真处,测量到的噪声/信号
是否会有规定,说明在负载32欧姆,输出功率1mW处
测量到的信噪比的这种说法?
我在baidu、google上基本没见到过这个概念

楼主:
补充一下

还有测试频点的选取,是否有规定1KHz
或者2KHz等不同频点

频率响应测试的频点规定等

网友A:
这方面不做限定,但规格书中必须真实、详细的标明

产品失真大就卖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