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红外遥控的问题

楼主(2007-07-13):
也许大家都知道,一个好的遥控可以用收音机听到其发送信号的"嘟嘟"声音。
问题就是:收音机接到的是什么信号?
因为:
1、如果是红外线的话,不太可能,因为收音机不可能接收红外线。
2、如果是里面的振荡产生的中频的话也不太可能,因为中振荡器幅度很小,且波长长,幅射也较难。
另外,好像还带点方向性,更像红个线,但这可能吗?或是别的?为什么?

网友A:
收音机的中频接收到

遥控器的中频振荡信号.

收音机不论调在任何频率都能接收到,就证明信号是直接进入收音机的中频.

网友B:
是38KHz的谐波造成的

红外遥控工作在OOK模式,其基带信号又在音频区内,而OOK模式的谐波噪声较大,靠近收音机是可能耦合进中频电路并被解调出基带信号包络的,故人耳可听。其实,任何频繁开关类电路,只要其开关频率落在一定范围内都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才要有相关EMC质量检测。

楼主:
但是有明显的方向性啊,红外头对着它时声音才大啊,为什么

网友B:
内电路或元件相当于辐射天线,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全

有方向性正常,至于你遇到的现象只是凑巧,将红外LED用外力扭歪,而感应方向性是不会变的,自己去试试吧。

网友C(2010-12-06):
红外也,我之前一直想搞结果随之做课程设计、实习、找工作、毕业设计,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做成红外传送数据。

网友D:
遥控器LED电流很大,会对电源产生调制,从而影响振荡器的幅度。
而遥控器的陶瓷振荡器的频率一般都为455kHz左右,刚好和收音机中频频率一致,直接就可以窜进收音机中频回路被放大、解调出来。

不要小看收音机的中频放大能力,特别是AGC没有起控时,“波长长,幅射也较难”并不代表就不能辐射。

网友E:
方波高频干扰, 就象手机放在音箱旁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