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可不可以用在功放上

楼主(2007-07-13):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可不可以用在功放上.输出电压,功率等参数都符合,有人说功放对纹波要求比较高,但我想笔记本电源对纹波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吧.希望有人知道的请帮我确定一下可不可用.谢谢!

网友A:
如果其额定输出功率和电压符合是可以用的

但笔记本电源都是开关电源,用开关电源给音频功放供电要进行处理使电源足够“干净”才行,否则会窜入开关噪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

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B:
一般不适合

功放的特点是瞬态功率远较额定功率大,而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过流保护电路,这样会造成电源的频繁保护。

网友A: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音频功放在用开关电源供电了

尤其是音质要求不高的便携式音频系统,只要峰值功率不过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对音频电路的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避免开关噪声和提高保真度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很高成本,故大功率的高保真音频系统除极少产品外都不会用开关电源供电,但确有极少数不计代价的,这多少有些“耀技”的成分在里面。

网友C:
另外功放的输出功率变化比较大

网友D:
不应该说“功放的输出功率变化比较大”

是“功放的输入功率变化比较大”。
对开关电源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很多开关电源不允许空载,甚至负载轻到一定程度就不能稳定输出,不过开关电源设计得好就行。
至于瞬态输出很大功率,通常是在功放电源端加比较大的电容(搞高保真的俗称大水塘)解决。

网友E:
直接用不可以。

加几个大水塘勉强用,一个开关电源顶天80w,带几个小喇叭吧,低音别开大。

网友F:
当然可以,但你的功放部分得加些大容量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