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TLP521_4具体应用电路图吗

楼主(2007-07-18):
我看过TLP521_4的资料手册,但是里面没有详细应用电路图.
输入端电压+5v.我该接多大的电阻?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应该接多大的?
谁能告诉我TLP521_4具体应用电路图吗?
谢谢!

网友A:
光耦,怎么可能有“具体应用电路图”?用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目的,电路当然也不同。

“输入端电压+5v.我该接多大的电阻?”
根据你所需要的前向电流计算。

“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应该接多大的?”
根据光耦输出电流和电源电压计算。

楼主:
再问

这个我知道 我需要用它隔离 CPLD芯片 和 继电器
但是总该有个常用连法吧
我想确认一下连接无误
而且输入端的地  和 输出端的地 应该怎么接啊
好象接法不同

网友B:
就跟1一样

网友C:
光偶还有什么具体应用电路?

那不是要全世界用到光偶的电路都给你摆出来?服了你了.

一边是发光管,另一边是光敏三极管,这还不能理解吗?

网友D:
就是4个光藕

就是四个独立的光藕封装在一起

网友A:
回楼主

输入的“地”和输出的“地”没有关系,有关系就不隔离了。

想确认连接无误,那好办,把你的图贴出来,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E(2011-10-10):
一般如果是单片机控制。都是5V吧。。。330R就差不多了。控制在5V  16MA  这个是一个标准
当然。。不同电压 标准都不同。。。。  貌似随电压升高。电流必须减少。不然有危险的可能

最大可以控制55V。  多看点数据手册。。

我用来控制遥控器我是控制在1。2V   3。8MA的。。  我是单片机控制。 我取了1K。
都可以控制。无问题。
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越少电流越好。损耗没这么快

网友F:
想起以前有个同志问的一个问题:那位大虾给个AT89C51的典型应用电路吧,规格书中没有找到参考的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