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确定PID控制器的最小响应速度??

楼主(2007-07-20):
假设一个PI(D)控制器,其输出有延迟时间t,输入的信号(负载)在以周期T波动。那么,T至少应该是t的多少倍才可以使该控制器有效地工作?

经实践,T和t比较接近时控制器容易发生谐振和错误的调节,只有T比t大许多的时候才会使每次调节都是有效的。但是,如何求证他们的关系?可以在什么地方查到相关的文献?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的控制器的响应时间要比t小

T和t的关系不大,控制器响应时间一般取t/10即可,至于控制性能不好都是PID参数的问题

楼主:
我的目标系统性能不行啊!

谢谢,一般情况下是不大。

但是我要处理的控制系统,用默认控制参数的时候,t和T是1:2,经常乱调!

所以我想求证一下到最低要求是多少,最好能从数学上推导。

楼主:
谢谢

4楼别羡慕,看看俺什么时候注册的,容易么我。

没人清楚么?

换个提问方法,把问题极端化:如要需用PWM输出一个周期为T的正弦波,其载波频的周期t至少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