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07-04-22):
这是我在一款moto的老式手机上拆下来的,这个东东是放在充电接口附近的,感觉是个电机,不过在手机上有什么用呢?如果真的是一种电机,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呵呵,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楼主:
多给几张图大家看看~~~~

楼主:
最后一张

网友A:
你的手机有震动功能吗???

你的手机有震动功能吗???
应该是震动功能用的

网友A:
就是震动用的,一转就震动,

因为半圆柱体

楼主:
这么说就是个电机了~~~

是步进?直流?还是什么的???

楼主:
呵呵~~~~

我接了5V直流电源,它,它~~~~呵呵,它就震动起来了,呵呵,真是太神奇了,不知道5楼的大侠能说说它震动的原理吗???呵呵~~~~

网友B:
居然不知道震动的原理

瀑布汗一个

网友C:
你没看到重心不在转动轴上?

网友D:
楼上不说清楚,偏心!

嘿嘿

网友E:
把那个偏心轮拿掉看看,还会有振动的感觉么?

网友F:
电机

是电机呀,没看到主轴上有一个偏心轮吗?手机上用的微型电动机
是直流3V的,

网友G:
这个就是3V的电机嘛

网友H:
这可是中学物理知识啊,科普级的,老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