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集成功放不如甲类,D类功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22):
甲类,D类功放也可以集成的

甲、乙、丙、丁类……是中国人的叫法,A、B、C、D类……是标准的叫法

网友B:
说法缺乏依据

集成功放也有多类,几乎所有类型都有,只是A类功放因效率问题现在已经几乎没有IC了,而且除了电子管功放,A类功放已经很少有人用了。D类功放的音质相对较差,但效率高、成本低,并可在低电压下输出较大功率,故现在很多便携式音视频产品多有选用,这类IC很多。

楼主:
re

那么AD827+LM1875制作功放如何?我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C:
很难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

很难把音色好、功率大、效率高、外围器件少等的优点基于一身吧?所以看你选择的侧重点了

网友D:
集成与分立功放和A、B、D类功放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根本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例如B类功放,既有集成的,也有分立的。
所谓集成,不过是将某功能电路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元器件做在一个封装里而已。

楼主:
re

A、B、D类功放什么东西是分立的?

一个电压放大AD827 + 一个功率放大LM1875还需要什么东西才能组成A、B、D类功放?

网友D:
回 qqddg

“A、B、D类功放什么东西是分立的?”
你愿意用分立元器件构成功率放大器,就可以做成分立的。你不愿意用分立元器件,就购买集成的。

网友E:
LZ没理解A/B/C类功放的定义,那不是一种器件,是一种电路结

既可以集成,也可以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