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IC(输入:模拟音频信号,输出:ASCII码)

楼主(2007-04-23):
[求助]寻找IC(输入:模拟音频信号,输出:ASCII码)

小弟我想做1个声控的应用,想用一款IC,实现模拟音频信号输入,然后再输出ASCII码,送MCU解码,来达到识别输入的音频信号,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功能的IC,知道的朋友是否可以帮下忙,谢谢!!!

网友A:
ADC吧,输出BIN,ASCII码你拿来干嘛?

网友B:
用锁相环

网友C:
MCU直接识别音频信号就是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音频信号转换成ASCII码?

网友D:
你想控制什么?

简单的声控,只要利用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楼主:
应用是这样的

我是想对人说的话进行识别,例如,原来需要按1个键来打开一扇门,现在只需要对着MCU说声“开门”,门就可以开了,其实就是可以让MCU识别出人说的话的内容,这里也就是能让MCU识别出“开门”这2个字

网友D:
那有难度了。

    原来楼主是做语音识别,单片机可能勉为其难了。再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是“小偷”也说一声“开门”,其结果就好笑了。
    曾有这样的一次真事:某大款买了一套高级别墅,就是配备了语音识别安防系统,还是什么国外进口的。那天邀请我们去做客,到了门口喊一声“芝麻开门”,门就自动开启了。那知一位同行的,在关门之后,也喊了一声,门也自动开启了。哈哈哈,那位主人是一脸的郁闷呀。
    以此为例,只是说明做语音控制时,再某些应用场合还要注意的问题,想用单片机做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C:
让单片机进行语音识别

那是逮住**当叫驴使唤。
要找个芯片将语音转换成ASCII码,那是逮住蚂蚱当叫驴使唤。

楼主:
其实应用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的一款车载蓝牙免提产品,现在是电话来电后,用按键接听,现在想产品升级下,就是在电话来电后,例如,车上的人说句“接听”,就可以接听了,就是只要识别一些简单的语音信息

网友:
不知道是否对楼主有帮助

http://www.1000bbs.com/boke.asp?xiao_yanan.showtopic.1682.html
 相关链接:http://www.1000bbs.com/boke.asp?xiao_yanan.showtopic.1682.html

网友D:
识别一些简单的语音信息

    其实也不简单呀。车上的人说句“接听”,就可以接听了,有没有考虑到不同人的口音不同?

网友E:
Lz是把复杂的问题描述的太简单了

语音识别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复杂
做个类比
就像让电脑去识别出一张图片中有几个鸟~

网友F:
呵呵,还是maychang 在8楼的比喻形象贴切

有意思...

楼主:
多谢

多谢10楼

楼主:
自己顶下

顶下,看下还有哪位大侠知道,或者可以给点建议的,谢谢

网友G:
用DSP才能实现

用快速傅立叶展开比对最简单,事先需要拟合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