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ram怎么还丢失信息?

楼主(2007-04-23):
都说flashram信息不丢,可我用的39vf080在开关机时,信息还是丢失,怀疑是电源掉电时,有擦除的信号出现,但我找不到问题在哪?请教大家,难道还要在写信号上加保护吗?

网友A:
除非程序执行了擦写,不然很难打开写保护逻辑的

网友B:
你查一下引脚的时序吧

你查一下引脚的时序吧,很有可能在保护引脚上有波形

网友C:
仔细检查暂态设计

一定有设计不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