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II 667的内存实际运行频率是不是667MHz?

楼主(2007-04-24):
不是这样吧??不是太理解,指点一下啊

楼主:
实际运行在333MHz,是否正常?

网友A:
是333.33M。

只是DDR内存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操作,故相当于倍频了。

楼主:
多谢斑主

P D 2.8GHz,i945PL,再加DDR II 667的内存,内存是否应该能运行在333.33MHz?
公司刚配的机器好象都是266MHz,上面这个配置应该能运行在333.33MHz吧?

网友A:
能否运行在333M要看主板是否支持

一般来说,内存会同步运行在CPU的外频上,但不少主板都支持异频运行,这类主板即使在CPU外频为266M时内存也能运行在333M下,但是否稳定则要看主板的设计和内存的品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