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4与双数码管的串行显示问题~~~~~

楼主(2007-04-24):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74LS164与双数码管的串行显示驱动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可行的,如果不是,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修改下,如果可行,小弟对其工作原理也有些不明白之处:
1.其中的ALE接的就是单片机的ALE脚,单片机ALE输出的是一个方波,那么数码管的显示不是处于一个不断开关的状态吗???这在数码管的显示上有什么作用呢???
2.利用单片机的串行口的TXD发送串行数据到74LS164,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RXD如何做74LS164的时钟呢???是否要在软件上对RXD操作?如何操作?
3.两个数码管的显示是通过74LS164的级联得到的,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个74LS164的Q7脚作为了第二个74LS164的串行输入,这又是如何实现两位数码管的同时显示呢???
小弟愚昧,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静态显示

51单片机的串口方式0就是用RXD作为时钟输出,请参考教科书或数据手册。
164级联也没什么问题。

ALE控制数码管就不明白了,莫非是为了省电?

网友A:
看不明白ALE和Q1在此有什么作用

网友B:
是这样

1。 ALE是为了省电。
2。 串行口0方式,TXD发送串行数据,RXD时钟。不用管。
3。 74LS164的级联,每次发送一祯,不是一字。

网友C:
学习了,第一次见这么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行

没看到什么ALE。但如果为了加快速度,还是不要级联。一个164一个数据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