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作比较器用时输入信号受不受共模电压范围限制?

楼主(2007-04-28):
比如单电压5V的运放,共模输入范围1~4V,这应该指能处于放大状态的输入信号范围吧,那把它当作比较器用,比如参考端(-)为0.5V,它能在+端分别是0V和0.8V时输出比较结果“低”和“高”么?

网友A:
这很难说

超出共模范围有可能使输出逻辑错误,应该输出低电平时反而输出高电平,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但也有超出共模范围仍能正常工作的。生产厂家也不提供这方面的技术资料。
最好还是不这样用,移动一下输入电平让它落到共模范围内也不困难。

网友B:
这个共模电压的范围要看具体运放的datasheet

楼主:

"移动一下输入电平让它落到共模范围内也不困难"

请教maychang:用什么简单办法移动一下这样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