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导体工艺的比较

楼主(2007-04-29):
请高手跟小弟讲讲各种半导体工艺的特点,优缺点,及它们之间的比较
先谢谢拉!

网友A:
不知你指哪一道工艺

半导体工艺包括好多道工艺的呀。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道呢。
从拉单晶,切片,光刻,氧化,蒸铝,封闭,多的是。。。。每一道工述都有好多不同的工艺。要详细了解就要拿本书来慢慢研究了,呵呵。好痛苦的说。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也太宽泛了,而且没有工艺范畴的限定,如何

楼主:
谢谢!

小弟先谢谢大家关心!
我想知道双极工艺、MOS工艺(主要是CMOS)、BiCMOS工艺之间的优缺点比较!
具体的工序就不用讲了。小弟自己会查的。

网友B:
大致说说

双极工艺结构简单、成本低、速度快,但功耗大;MOS工艺功耗低、成本低,但速度、噪声等指标稍逊;Bimos工艺则是前两种工艺折中的结果,兼顾了二者的优点但成本仍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