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缓上电技术

楼主(2007-04-30):
请教:
    我有一特殊电子器件,要求5V的电源电压在3秒中内缓慢上去。我用RC积分电路时,由于时间常数太大,实现的效果太差。
    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法?

谢谢指点!

网友A:
方法很多

1、用可调稳压电源。此方法又可有很多具体方案,如用分立元件构建串连稳压电路,电压基准用RC回路延迟,再如用集成可调稳压器,取样电阻采用数字电位器,用MCU控制即可。
2、用伺伏电源,该电源事实上是大电流输出的电压放大器,用运放和基准电压源构成,运放增益固定,其输出就是你要的电源,而基准电压可变即可实现你要的效果。基准电源同样可用RC延迟或用MCU控制。

网友B:
数字电源也可以,以后可能用的多点。。。

网友:
可以,加一个延时继电器,

网友C:
用RC电路做电源调整基准

网友D:
特殊电子器件的工作电流大吗?

如果不大的话,可以用电动电位器。

网友E:
简单,用运算放大器,输入端很容易做到缓慢上升的电压

输出端用三极管扩流

楼主:
谢谢chunyang

但我没用过数字电位器,选择数字电位器有什么要求,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