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释这个现象:)

楼主(2007-04-30):
我搞了一个升压电路,用作数字PFC用。
升压电路后面带了一个开关电源,给开关管和DSP供电。
其中给DSP供电的电源与母线电压隔离。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正常情况下去测整流桥的输出电压,是一个半正弦波的波形。
但是如果我把主控电路的232信号接到电脑串口上,
这个波形就畸变了,首先低压被抬高,波形的最小值有50V左右;
其次已经不是半正弦波的形状,可以用一个字母"M"来形容。
即是说波形的最大值不变,最小值差不多是50V-100V-50V-100V的变化规律,频率还是100Hz。
我觉得这是地信号的处理问题,我接了串口,就是把主控电路的地信号跟大地连接起来。
于是我做了实验,本来交流电源输入那里的大地没有接,只接零火线。我现在把它接上了,然后再把这个大地跟主控电路的地(信号地)接起来,结果真的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现在全懵了,我是认为一开始由于接入了大地,使得交流电的基准值变化,可以靠我实验的那种方法来解决,但是现在看来我所谓的解决方法就是问题所在。
请各位帮帮忙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郁闷,呵呵。。。。
不知道对波形的描述大家能不能看懂,我等会看看能不能把示波器的波形发出来。
谢谢了:)

网友A:
菜鸟完全看不懂

网友B:
要看你的具体电路

网友C:
我也感觉像PC地通过232的地和本来隔离的DSP电源区连

我也感觉像PC地通过232的地和本来隔离的DSP电源区连一块了,然后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的地连到一块。至于怎么会出现波形畸变,我只敢推测,具体原因不知道。
欢迎拍砖

楼主:
回3楼

这个电路主体上跟一般的数字PFC电路相同。
比较特殊的就是输入电压检测那里。
我是把输入电压,既是上面说的半正弦波分压,
然后把它看作是差分信号接到一个由主控电源供电的放大器上,
再进行滤波整形,这样主电源和控制电源之间其实有一个回路,
但是电流非常的小。
我一开始是排除这方面原因的
因为我不接串口的时候
输入电压,放大器整形后的电压都是跟预想的一致。

楼主:
回4楼

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的地没有通过你所述方法连到一块啊。
PC地通过232的地和本来隔离的DSP电源区连一块了,
这个没错,但是PC地不是变压器原边,即主电路的地啊。

一般我们的三角插头,零线,火线,地线。
地线就是我们说的大地,而PC串口的地也是这个大地,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DSP电源的地跟PC地接到一起了,同时跟大地接到一起了,
我以为是因为这样改变了某些信号的基准信号,
才会出现电压抬升和波形畸变。

然后就去做这样的实验:
把交流电输入端的地线也接上,也就是把三角插头的三根线都接上,
如下图所示的插座

然后把三角插头的大地线跟DSP供电电源的地连起来,串口不接到PC!
在示波器里看整流桥输出波形,                   ~~~~~~~~~~~~~
果然就出现上述情况,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呵呵。。。

网友D:
就凭这两个电容

什么也看不出来。
楼主不把全部电路贴出来,并且将文字叙述中那一大堆“地”描述清楚,很难帮你找原因。

楼主:
不知道这样表示够不够清楚

原理图暂时不在手里,请见谅:)
系统大致的框图如下:
里面的串口是电脑上的串口
它的地信号是大地,这样理解正确吗?
母线电压的地信号用电源地表示
主控电路的电源由开关电源产生,它与母线电压是隔离的
其地信号用信号地表示

当我不接串口时
整流桥输出波形,即图中2,4之间的电压波形是半正弦波
如图所示,这个没错。
当我接上串口
也就是我把信号地和大地接到一起了,
整流桥输出波形就变成一个m型了,低压也被抬高。

我理解得对吗?
这应该怎么解释呢?

楼主:
下面是系统框图

只能贴一张的??

网友E:
把232转换换成完全隔离的就好了,一定要全隔离,不然迟早

楼主:
还是有点迷糊,有没有全面一点的解释

我见过别的也是这样做来调试的啊
只是他不需要得到整流桥输出的波形
而且如果整流后输出不经过电感和二极管,直接接到滤波电容
那么这个波形已经是直流的了,无法查出来。

我听过把电源地和信号地用磁珠连接起来的
这种情况就不能接串口
否则立刻把串口烧掉

回到正题
除了把232换成全隔离的
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