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图问题

楼主(2007-05-02):
图示是一个脉冲能量计的原理图,想问问图中圈了的地方的电路有什么作用?

第一个是光电二极管之后的rc并联电路

第二个是ua741出来的信号之后的电路芯片是什么,作用是什么,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A:
前一个里面,R是光电二极管的负载,提供光电二极管所需要的电源并取出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电压。C并联在R上,与光电二极管内阻及R构成低通滤波,使比较高频率的信号增益变低,目的可能是抑制噪音。
后一个,猜测是个单稳态电路,可能是半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