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C upd6453中,cy 001与gt101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7-05-08):
如题,谢谢
只是封装上的差别么?

网友A:
这个东西以前做过,只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没啥印象了,不过

这个片子小日本很早就停产了,效果相对现在的OSD来说也差很多!
看看新上市的彩电就知道了,不过我还不知道它们都怎么做的!

网友B(2012-01-13):
GT-101是国际标准的,CY的应该是某个定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