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uln2003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7-05-08):
如题:现在现象是一开机,继电器都要吸合一下,数据口,两个时钟口,一个使能都连到CPU里面,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问题就是如何一开机的时候,让74HC595并口输出为低,这样,继电器就不会吸合了,看了一下DATASHEET,好象使用/MR为低,就可以,是这样吗,我现在扳子很复杂,做不了实验,请问有懂的,给个解答

网友A:
74HC595有一个使能端

13脚高电平情况下,输出都是高阻,你让单片机复位稳定以后再输出低电平

还有12脚使用也要注意

网友B:
两个办法

1、利用清除端,该端口为低时输出为零,用RC回路控制它的电平状态即可。
2、利用使能端,使能端为高时器件的输出处于高阻态,外加下拉电阻即可,用MCU的IO控制使能端的状态。

楼主:
re:chunyang

第一个办法应该不错,可惜现在我都上拉了,在现在的扳子上更改太麻烦了,但是第二个办法却不行,即使我把/OE一直拉高,每次上电都会出现继电器吸合.
ULN2003可以高电平驱动继电器吗,我一直都是低电平驱动,就是怕ULN2003功率不够(即使手册上写着500MA的驱动能力),要是一起驱动,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B:
NPN是高驱动,PNP的是低驱动

本质解决方法是用负逻辑即低有效驱动,用片选法高驱动一定要加下拉电阻的。

楼主:
re:chunyang

其实下拉电阻就是要/OE,上电开始就是低电平,这样就可以使能595,但是这样能确保一上电595输出的就是低电平吗,起码我下拉了个电阻,没有任何效果,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B:
是595的输出要下拉

595的使能端接RC电路,跟51的RC复位电路一样,上电瞬态使能端为高,595的输出为高阻态,靠外加下拉电阻使之为低。你该动动脑子。

楼主:
re:chunyang

经过RC电路,只出现一次异常,其他都是好的,谢谢chunyang
问题是,我CPU一上电I/O口都是高电平,我认为这样就是使能/OE为高了,所以不明白为什么在高阻的情况下,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看来还不是高阻).加RC电路也是在开始上电为高了.是不是??不明白两者的区别.
再次感谢chunyang

网友B:
你需要选择正确的RC参数

    RC周期越长,“封锁”时间就越长。靠MCU上电瞬态的IO“高”不行,除非你能保证其电平建立时间快于逻辑芯片,这可由不得你,绝大多数MCU的上电瞬态高电平建立时间长于逻辑芯片,所以必须用外置RC电路实现,你没有理解什么是“瞬态”。
    另外注意,595的输出必须加下拉电阻才能保证高阻时的低电平。

楼主:
re:

明白了,我是没有理解CPU I/O瞬态上电时间.非常感谢.
这个问题我考虑好久了,没有真正找出原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