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08):
我现在在使用一颗mcu,它只有一个8位的timer,但是没有中断,也没有timer溢出标志,现在如何利用这个timer测得一个外部脉冲的宽度(这个宽度值为不定值)。

网友A:
只能不断查询定时器值

还要看该定时器是否支持自装载,如是,要考虑装载次数,如非则只能用指令装载,这时还要考虑额外的指令执行时间做修正。

楼主:
这个定时器在运行时不可以读

可以自动重装初值,但是这个定时器在运行时不能读值,如果要查询,就得停下来,这样的误差似乎也太大了

网友B:
这是什么MCU

换一个型号吧。

网友A:
会有这样的?

什么型号?觉得你说的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