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耐压能通过U*U/R=P计算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5-08):
电阻的耐压由器件的制造工艺和材料决定,不是计算出来的

估计是你描述不正确,你的算式是功率计算方法。

楼主:
哦,谢谢chunyang.

金属膜电阻,0.25W和2W的耐压是多大呢,能耐200V吗

网友A:
可以,但注意使用中的功率不要超限

楼主:
知道了,再次感谢.

功率过大和电压过大对电阻造成的损害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A:
功率过大会烧毁电阻

过压则会击穿。高压(单位以KV计)电阻的阻值都很高,通过的电流很小,但即使如此,相邻介质的压差也不小,故有的应用中,为耐压问题特地用多个电阻串连起来接在高压回路中。

网友B:
经验:0.25W用于200V不可靠,用2个串连

网友C:
1/4W一般额定耐压为250V

2W略高,一般为350V左右.
chunyang,awey说得很对,楼主要注意两点:1.功率和电压要分别考虑,2.对于额定值要加1.5至2倍余量.

楼主:
hehe ,谢谢各位

这下心里有底了///

电路图上用了个2W的,心里一直发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