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辨认个元件 附部分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7-05-08):
元件如图,外表有点象二极管,但没有二极管的特性,两端电阻都是一样的,78k左右,容性是1.25u左右,请知道的人帮个忙,告知型号与用途。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双向TVS,

网友B:
不认识

没见过

楼主:
他在电路板上的标识是TRM

他在电路板上的标识是TRM

网友C:
“研究”别人的电路?

嘿嘿

楼主:
是的啊。这个地方看不懂啊。需要请教啊,呵呵

网友C:
看得懂是你的造化

看不懂,嘿嘿。。。。。。。。

楼主:
不要这么说么,给点意见了啊,兄弟

网友D:
能否将附近的电路绘制一点上来?这样更容易推测。

网友E:
玻璃放电管?

最好有个原理图看

网友F:
容性是1.25u?多大的体积?

楼主:
上传原理图

 就是图中的TRM1,

楼主:
就和1/4w电阻差不多大吧

网友D:
不会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G:
见过

见过

网友H:
可能是热敏电阻

    用电烙铁靠近,如果发现在此过程中电阻值发生非常明显变化,就可以认为是热敏电阻。

网友I:
如果是热敏电阻,容量没有1.25u这么大吧?

网友D:
你要知道,一些电容测试仪,对于非电容,也是可以测量出很大

例如测量一条导线,或许你会发现它的容量为无穷大.所以这个1.25u只能做为一个参考,不能说明它真的具有这么大的电容量。

网友C:
小圈圈今天有空来灌水?

嘿嘿

网友D:
哪像你呀,那么有空,天天来灌水...嘿嘿...还泡MM...

网友J:
热敏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我测了下,符合热敏电阻的特性,估计就是热敏

谢谢各位,我测了下,符合热敏电阻的特性,估计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K:
应该是热敏电阻

做电路的温度补偿

网友E:
还真没见过这种的热敏电阻

网友L:
真没见过...

网友M:
常规器件都可以玻璃封装的,我就见过玻封的电阻、电容等

楼主:
是MF58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