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池短路电流的放大?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5-09):
好像不太可能,光电池提供的功率一定的!

网友B:
楼上的 谁说光电池提供的功率是一定的?

网友C:
光电池不准许输出短路

其输出电流必须控制在额定范围内,用电阻转成电压信号然后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即可。

网友D:
光电池好像可以输出短路的

楼主:
看看这样行吗?

图中光电池用电流源代替,利用运放虚短的特性,可得到光电池的短路电流,最后输出V=IS*R1
问题是应选择哪种运放呢?能不能说说具体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