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525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电流一大就被烧!

楼主(2007-05-09):
下面这个电路是最近搭的3525的电路,如果把5A的保险丝换成电炉丝,则实际电流在2.3A,并可较长时间的保持,电路其它各部分也保持正常!

但如果用5A的保险丝,则一通电保险丝就烧,同时3525芯片也报销!只是3525芯片表面看不到烧坏的痕迹,表现为15脚电压只有2.3V左右,换新的3525即可,说明3525确实玩完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参考一下

ka3525应用.pdf  →    http://www.**/bbs/u/47/1162811993.pdf

一种基于KA3525的单片机辅助PWM控制电源电路
http://www.kjbl.com/doc/keji/12%E4%B8%80%E7%A7%8D%E5%9F%BA%E4%BA%8EKA3525%E7%9A%84%E5%8D%95%E7%89%87%E6%9C%BA%E8%BE%85%E5%8A%A9PWM%E6%8E%A7%E5%88%B6%E7%94%B5%E6%BA%90%E7%94%B5%E8%B7%AF.doc

网友A:
你的高频变压器有可能初级电感量不够大

网友B:
tyw的意见很好

多半是变压器设计不合理。除电感量外,还可能是磁通密度过大。

楼主:
那3525损坏是怎么回事呢?

多谢楼上两位大师!
开始我也怀疑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不过自己底气不足不敢确信,纯属瞎猜,然后又想到那导致3525损坏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实际接线时为防止万一,并了两个15V稳压管,防止一个坏了还有一个(这样可以吗?小声的问一下~_~)
另,D1旁边的C5是电解,C7是瓷片!

多谢了啊!这里有礼了!

网友A:
贴个内部电路,便于分析

楼主:
tyw,呀,哈!多谢多谢!

有一个可能是搞过开关电源的人曾经说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是要<big>充磁</big>的!……感觉特不可思议!
是这样吗?如果是可能就对了!

因为这个变压器摔过几次,如果真充磁的话可能退磁了!

但怎么要充磁呢?内部磁通方向也不定啊?

高人指点一下,这个说法是不是……

网友A:
扯蛋,没有滴死

楼主:
如果次级的整流桥是低速的会怎样?

网友C:
那就只有一个字:烧 --输出没电压,输入电流很大

楼主:
那如果次级开路会如何呢?原级有多大电流?多谢啊!

网友D(2009-01-21):
我的3525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我做的逆变器中,3525只有一个信号输出且另一个信号电压也很低(3525没有坏)。不知哪位大哥能帮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