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音频同时输出的方案请教

楼主(2007-05-09):
现在需要两个不同的耳机同时听到不同的歌曲(歌曲较固定,就那么几首),再不改变主板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方案吗?可以左右声道分别接不同耳机来实现吗?或者加MP3模块,先把歌曲下载在mp3模块,再让PC控制单片机再控制MP3?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两个耳机输出需要是立体声音还是单声道。

两个耳机输出是立体声音还是单声道。
如果是单声道的话,不用加硬件什么的都可以实现。
开两个播放器,一个播放器播放第一首歌曲,设置输出为左声道。
再开一个播放器,播放第二首歌曲,设置输出为右声道。
同时播放。这时如果插上耳机的话,就是两个不同的声音。
再在外面加一个一转二的耳机插座,就可以插两个耳机来听两个不同的歌曲了。
这样简单吧。不知道符合你说的要求不。

楼主:
谢谢二楼!

符合我们的要求,呵呵,谢谢!

网友A:
我在补充一下,完全可以实现两路立体声音输出。

我在补充一下,完全可以实现两路立体声音输出。

首先你的主板声卡必须是4.1输出或者4.1以上输出的那种。
不是的话,买一个8738的独立声卡4.1声道也就是30元。
然后,第一个播放器不做设置,即正常输出到左右声道。也就是前左和前右。
第二个播放器需要设置输出为后左和后右输出。
这样,插耳机到主板上绿色的耳机插孔,就是第一个播放器的声音。
插耳机到主板上黑色的耳机插孔(不同主板,这个孔颜色可能不一样)。就是第二个播放器的声音。

楼主:
谢谢六楼,长见识了!

谢谢六楼,长见识了!
左右声道的已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