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从物理的角度解释一下平板电容量为何与介电系数成正

楼主(2007-05-10):
或者说介电系数为何对电容量影响这么大?成正比!
这个问题最近想不太明白,能否从物理的角度解释一下?
介电系数反应的是极化程度,那究竟什么又是极化程度?

不好意思,物理没学好,见笑啦^_^

网友A:
书上都有啊

平板电容公式C=ε(S/4πkd),明显正比关系啊。。。

物理学角度就去看麦克斯韦方程吧。。。

网友B:
高中物理书上就有

网友C:
电容的定义是施加1V电压,可以在极板上存储多少电荷

    插入电介质后,因为电介质极化,极化电荷抵消了一部分外电场,而极板间的电压和距离并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达到稳定状态的极板间的电场强度维持在U/d这么大,而这个电场强度是极板电荷减去极化电荷之后形成的,因此同样的U施加在极板上,极板上的电荷就比真空状态下多出了一些,多出的比例就是极化常数,也就是电容量等于真空下的(1+极化常数)倍,(1+极化常数)又被称为介电常数。因此……

楼主:
哦……有一定道理!

多谢多谢!

网友D:
看高斯定理,

电荷q/ε=∫E*ds=E*S,U==∫E*dl=E*d,所以,c=Q/U=ε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