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板干扰问题

楼主(2007-05-10):
我的电路板使用的是C8051F020单片机,11.059的外部晶震,有个奇怪的问题,板子打样的时候都好的,但是小批量以后就出现干扰问题,比如老是重起,或者偶尔控制失效,开始以为是设计上不好,稍微改进了下,把晶震旁边的走线理了理干净,再包地等措施,然后再打样,OK没问题,结果开始小批量后又出现了类似的干扰问题,我不知道是PCB厂板材的问题还是我设计的问题,真的很难明白,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有可能是板子焊的有问题,或者程序设计问题

有可能是板子焊的有问题,或者程序设计问题,很可能程序设计的可靠性不好,比如死循环、状态等待等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请教

请教2毛5的国产晶震和5毛的进口晶震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不能只以价钱和频率来说呀,晶振好多参数呢,比如温飘。

如果参数100%一样,看价格才有意义。

楼主:
卖元件的不可能这么专业啊

谁知道他参数是多少,只能从价格上判断好坏啊,

网友C:
用矮装的好,不要选用高的那份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是晶振的问题呢

“老是重起,或者偶尔控制失效。”你怎么能确定是振荡器的问题呢

强干扰环境?

那就要做系统的防干扰措施,不能光盯着晶振。

晶体振荡器的参数:负载电容,负载电阻,精度,温度系数等(可能术语不对)。
看单片机手册,匹配合适的电阻电容,晶振出问题还是避免的。

网友E:
晶振不是那么容易出问题的

找找电源方面的问题吧
最好找找重启有没有什么规律,比如说时间,地点,环境,当时执行的任务等等

网友F:
跑一个简单程序看看是晶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