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10):
手里有块电路板坏了,没有电路图,看了看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
现象是ZD1特别烫,有人能说出怎么回事吗,因为电路不全,大家把可能出现的原因说下,就可以了,谢谢了先

网友A:
电路不全不好说

1.ZD1烫--ZD1的反向电流过大--V1电压高或D3后面短路
2.ZD1坏了
3.电路中的光耦完全可以用别的,怎么就用了个光耦合可控硅

楼主:
谢谢回答

那么请问如果V1是12V的话,ZD1发烫是正常的吗?

网友B:
烫,说明它没坏

估计805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