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求救

楼主(2007-05-10):
我现在分解了一个leviton的可调开关产品,板子上有个TO-220封装的管子上面只标注S913, 还有一个TO-92封装的管子上面标注CQ100, 这两个管子我再网上都没有找到,请问大侠这两个是什么管子。谢谢

网友A:
看一下,会不会是这个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018833140.pdf

网友B:
楼上的...

我好崇拜你啊:)
呵呵

楼主:
从电路图看来是pmos管

谢谢二楼,那另一个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A:
CQ100不象型号,分析一下周围电路,看起什么作用

楼主:
另外,我怀疑这个管子是晶闸管

网友C:
220V?那就明显是个可控硅调压电路了

LZ是在抄板吧?
电路都抄错了哦...

楼主:
我们美国客户拿这个样品给我们问问做需要多少价格

如果能在国内找现成的,我们不做,主要是有外壳需要开模,而且量也不大。客户并没有说用在什么地方,我分析就像楼上所说的是个可控硅调压电路。

网友A:
帮LZ贴哈图

楼主:
图再改一下,应该是个可控硅调压。

现再将这个电路改过,好像能够行得通。两位帮我判断一下对不对。
楼上怎样贴图阿。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4154023159.pdf

楼主:
是串接在单线上面的(如图)

是一个串接在单线上的开关,应该是个调压开管。120V, 60Hz,8amp。
老T见多识广,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吧。我现在就是要买这个东西,或者自己设计。
Z1是个透明玻璃封装,怎样判断是双向触发二级管。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511597369.pdf

网友A:
Z1串只小电阻后施加十几V交流电,看波形

lz的图

楼主:
有谁见过这个吗?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