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V电源电路,不懂,求解

楼主(2007-05-14):
拿了一块12V电源的小板子,把电路抄下来了,可是实在不明白,也许有些地方还抄错了,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

宽范围的输入电压从左侧进入整流,可是变直流后肯定不能过变压器啊,那怎么输出呢??

有一个功率MOS管13003,貌似用来驱动变压器的一组线圈,然后在另一边输出.

另外一组线圈应该是反馈吧??TL431是一个稳压器件,应该是确定光耦的If做反馈.

额,最后总结一下,一头雾水,各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电路或者习题??或者教材上有的??没好好上学,真后悔.......

最后,上图

网友A:
典型的RCC电路,不过电路图有误。

整流后直流并没有过变压器,过变压器的是13003的集电极电流,这个电流是一个一个的脉冲,也就是“有一个功率MOS管13003,貌似用来驱动变压器的一组线圈,然后在另一边输出”。
这个电源输出功率很小的,做开关电源似乎有些不值得。
顺便说一句,13003不是MOS管,是双极型管。

“各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电路或者习题??或者教材上有的??”
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是做习题呢?还是要做产品?是要现成的电路呢?还是要教材?

楼主:
要习题

虽然说实际上是做产品,单应该说对这种电路很不熟,所以还是习题好,谢谢maychang的解答,我去找找RCC电路的资料

网友B:
你的分析堆头哦

第一句可作这样解释:
dc→ac→dc
整流后的直流高压经13003振荡调制成高频高压交流→经变压器换流成交流低压→整流滤波后为大电流低压直流

晕,手写汉字竟这马慢,写的时候还是沙法,写完了只剩地板了

网友A:
tyw 兄抢沙发干什么?

回楼主:
资料大把,但需要你的邮箱能收至少20M大的附件。
向 tyw 讨也可以,他的资料,这个坛里数第一。

楼主:
恩,应该放在电源技术里的

找到好多RCC的资料,不过,那个光耦呢??看来要定量分析一下

网友B:
tl431部分有误,参考一下

网友C(2013-02-16):
:dizzy:怎么我看不了图片的;大神们,解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