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測試LCD玻璃的SEG-COM點陣表

楼主(2007-05-15):
我手上有一塊空調遙控器的LCD玻璃,數了一下上面大概有80幾90個點
玻璃是1/4 Duty,1/3 Bias,3v驅動
電路上有4個COM,24個SEG連接,即可控制92個點
問題是我不知道該LCD玻璃的SEG-COM點陣表

网友A:
做一块 HT1621 的LCD驱动板

然后输入数据进行观察,即可绘出点阵表.

网友B:
随便找个变压器,插上电,用次级的任意脚碰触屏的引脚就

楼主:
Re:xwj

用個輸出AC9V的電壓表可以嗎?
怎么接法??
變壓器一端接COM腳另一端接SEG腳嗎?我只有一塊玻璃所以不敢亂接,請詳解

网友C:
电压弄低点,否则会不会坏,还真不好说了……

一个接COM,一个去测SEG,看看哪个亮,全测完就得到表格了……

呵呵,说句笑话,就是仿制,没必要连LCD屏都需要一样把?

网友D:
lz是想利用这块玻璃炼炼摊哦

一般这种小玻璃才3~5v,一般com端都靠左端或右端,先找着com端,把正极搭上去,再用负极去搭其他脚,不亮就反一下极性试.
不能长时间点哦,那样会坏坏滴拉.

楼主:
暈,還是寫程序弄得快,我已經測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