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表面的黑晶板粉碎了!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要重新买一个了……

网友B:
去原厂维修部配为上策,土办法划块普通玻璃凑合一哈,用时当

目前市面上电磁炉的面板分进口与国产两大类。进口面板由于性能优异,已成为高品质电磁炉的不二选择,特别是日本NEG和德国肖特面板,因具有无杂质、不变色、磁力线阻尼系数低、隔热性能好、强度高、硬度大、热胀冷缩系数低的优越性能,使得采用该类面板的电磁炉在热效率、绝缘防渗透性能、产品的工作性能和使用寿命长上都有很大的提高,故许多电磁炉品牌都把采用NEG或肖特面板作为最大的卖点来宣传。而国产面板由于技术原因,产品整体性能与进口面板差距较大,而且鱼龙混杂,品质良莠不齐。
据业内人士透露,面板要占据电磁炉整体成本的1/3,而其材质的好坏更是直接决定了电磁炉的品质高低、性能优劣和使用寿命长短。但目前绝大多数电磁炉品牌只是其中某几款产品采用了NEG或肖特面板,其它产品采用的还是国产面板。而真正全部电磁炉产品都采用NEG或肖特面板的电磁炉品牌,仅有尚朋堂一家。

目前市场上的电磁炉面板有“黑”、“白”之分。黑色的黑晶面板是近年来市场上新亮点,其最大特点是质量优良、耐高温、热效率高并且时尚典雅,颇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有些厂商鱼目混珠地推出“假黑晶”电磁炉,坑害了消费者。消费者购买时得多长一双慧眼,识别“真假黑晶”面板。

真的黑板本身就是黑色的,面板的光泽度比较高,手感细腻有光滑质感,面板上的气孔直径微小,颗粒非常细。真黑晶面板可耐受800℃左右的高温,抗冲击力强,使用一段时间后不易变色,不易变形,易清洁。如果是“假黑晶”,它的外表是用黑色涂料喷涂上区的,实为普通甚至低劣的白板。“假黑晶”是用传统工艺加工的,制作简单,面板无光泽、呆板、质感粗糙,气孔直径大,颗粒较粗。而且面板的表面涂层容易脱落,并容易形成斑点,出现裂纹。“假黑晶”的受热温度一般在600℃左右,抗冲击力能力不强。

网友C:
代替的材料可用优质高纯度石英玻璃或某些特种陶瓷

但市场上买不到,而且价格更高,尺寸加工也有问题,除非你有门道能解决,所以找替代材料完全没有可行性。电磁炉专用的强化玻璃反而可以买到,只是如楼上所言,要注意识别假货。

楼主:
标称说是德国进口黑晶板

谢谢!我用的是深圳格力公司的呀!标称说是德国进口黑晶板,现在整面粉碎了!!还能用吗?

楼主:
我准备用块大地板砖敷在上面!玩玩试验!

会不会飞起来呀!!

网友D:
会的,你站在上面就可以当飞人了

楼主:
我试了效果很好呀!

我试了效果很好呀! 小贩上门卖的电磁炉,哪有厂家再卖配件去!玩玩而已!

网友E:
去买一片。

去买一片面积同样大小的,广东很多产家做这个。一片的价格不到20元。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电磁炉面板很多地方都有卖,而且很便宜,不过多数都不是好货,凑合用没问题。

网友F:
格力不是只做空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