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择方案,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7-05-16):
   我现在在做开关电源的控制电路,想像干扰一定很大,单片机用的是51系列的,现在要加一路温度采集通道,要从几米外采集,本想用DS18B20的,可它是单总线协议,在传送的时候很容易受的干扰!
   大家能不能给点建议,应该选择数字式的,还是模拟的?应该采用哪种方案?
   谢谢

网友A:
得用4-20mA电流环

这是工业变送器的标准,支持数字和模拟传输。

楼主:
多谢多谢

  这方面我没用过,能给我介绍一下电流环是什么感念的东西吗?
是一种传感器吗?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但是我们采集来的数据一般都是电压信号,电流环能把它转变成电流信号吗? 还是要另外找别的芯片!
    那送到单片机之前还要变成电压信号,是不是还要经过一此转换?

网友B:
18b20 几米没问题,还简单,

上拉电阻小点,加个屏蔽线。

楼主:
谢谢

 18B20可以的吗?
如果可以的话,那真的太好了,应为那的确很简单!
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