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M2907芯片用法

楼主(2007-05-16):
    各位高手,大虾们,LM2907是接上资料上说得R1,C1和C2就可以将频率转换成电压了吗?
还有资料上面“The input threshold voltage is the amount of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at which the output of this stage
changes state. Two options (LM2907-8, LM2917-8) have
one input internally grounded so that an input signal must
swing above and below ground and exceed the input thresholds
to produce an output.”
是说频率需要正负电压变化吗?单电压的频率不可以吗?
非常感谢了

楼主:
没人回复啊,在线等呢,谢谢了

网友A:
单电压的可以

单电压的可以

网友B(2017-06-19):
和楼主有同样问题,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可以的话改使用哪种电路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