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推荐一款4路10位DA吧

楼主(2007-05-17):
(无正文)

网友A:
串行的话采样率应该不高,建议用带ADC的单片机

网友B:
xwj 没有看清楚

楼主要的是DA。

网友B: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考虑用带PWM输出的单片机

用PWM输出代替DA。

楼主:
PWM替代DA会不会输出的模拟信号的频率比较低啊?

网友B:
正因为PWM只能用于低速场合,我才说“如果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A:
LZ 先确定你要达到的输出频率吧

呵呵,果然看错了,频率不高的话那就用带PWM的单片机

楼主:
是最高10k的模拟信号,我用avr单片机的16M计数器应该可以吧

就是计数频率在16M的pwm发生器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A:
16M/10k=1600,有10位多的精度了

楼主:
本身计时的精度可以达到10位,但是电容的延迟可能会导致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