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eeprom的过程中为什么有时会得不到应答信号?

楼主(2007-05-17):
在写的过程,经常会得不到应答信号,有时写了2个数据就没有应答了
有时会是3个,反正不固定的,这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呢,麻烦前辈给分析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很可能是时钟太快了,从机没正确收到对应数目的时钟

状态机还没到输出应答的那一步

楼主:
我已经把频率调的很低了----80k

网友B:
写入速度问题

印象中,eeprom写入速度非常慢.好像是ms级.
写一个要等好久,才能写下一个.不能连续写,中间要加等待.
支持页写的eeprom ,可以连续写一个区域,具体方法你详细看看芯片介绍.

网友C:
每写一字节等5ms再写下一字节

网友:
写入需要时间

网友D:
是eeprom在做内部操作

要等待,或者没有应答信号就整体重来,这样,写入和读出的速度都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