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编码器或者旋转变压器测量转子位置时如何校验测量正

楼主(2007-05-17):
采用编码器或者旋转变压器测量转子位置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校验测量结果正确与否?
采用QEP读取A/B/I脉冲来计算转速和转子位置,计算结果中,转速与实际转速一致,而且这个结果正确与否很好判断。但是转子位置的结果,从录波数据上看,是一组很漂亮的三角波,但是这组数据与实际转子位置是否一致呢?是否存在一个恒定的角度误差?如果存在,那么在软件里必须要有一定的处理。
由于采用的是SVPWM控制,转子位置的测量正确与否非常关键,所以希望大家能帮忙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楼主用的好像是增量编码器

“是否存在一个恒定的角度误差?”
理论上没有。角度误差取决于编码器的精度。
实际上,角度误差与机械安装方式有关。
是否有角度误差,完全可以自己校准一下看看。

楼主:
关键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校准

编码器每圈都会发出转子过零点脉冲,但是实际上的转子我也看不到啊,不知道是不是在过零点脉冲位置转子确实经过零点。如何校准?

网友A:
估计楼主的编码器与电机同轴

编码器发过零点脉冲时电机转子是否在零点,只能通过编码器机械安装到电机轴上的周向位置解决。
不过,电机好像没有这样一个“零点”,各个方向都是相同的。楼主为什么要找出电机的这么一个位置,我不知道。

楼主:
所谓的过零点

所谓的过零点,我理解应该是转子的极位置(d轴)。
如果这个位置不对,可能我计算得到的d,q轴电流值并不是实际的值,其他的数据计算结果也会产生误差,而最后控制输出的实际信号也与我需要的输出不一致。也就是说如果机械上有误差,我控制输出的波形与理想波形之间对于转子位置而言肯定存在偏差。如果误差存在,是否只能从机械上检查,能不能从我目前的计算结果中判断出来呢?

楼主:
这几天通过试验发现:

确实存在一定的机械误差,软件补偿后,相同条件下,正反转特性基本一致,否则差别很大。
但是这个试验只能校出个大概的偏差来,貌似没有校得特别精确的办法。

网友B(2009-09-06):
相信附件中的**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C(2013-11-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