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w那么大的硬盘,你是怎么迅速找到一个资料的?仅靠分类

楼主(2007-05-21):
下载了baidu硬盘搜索,可这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文检索,比如搜2576搜不到,而搜LM2576却可以,类似的不胜枚举,真是郁闷!
据说google的也是,好像baidu、google目前都没搞定真正意义上的全文检索!

郁闷啊!

网友A:
边搜边寻找蛛丝蚂迹,拾取有用信息,再开动你的分析判断机器

穷追不舍.成功就离你不远了.
当然也有些小技巧
比如关键词后跟个"datasheet","pdf",狗狗就不会把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垃圾推出来了.
当然,俺推荐的东东,都是经过挑选的,也不是一天二天可以搞掂滴.雪球是要滚了以后才会变大的.

网友B:
真是个技巧

上月,我找死也找不到的东西,后面加个pdf就OK了……

楼主:
咳,楼上两位老大……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是说硬盘里的资料,怎么迅速定位的,呵呵!
硬盘搜索真是好,就是不是真正的全文检索。

网友A:
放进去的时候就分门别类,隔三差五地整理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