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电源采用78L05端稳压集成

楼主(2007-05-22):
我是一名学生,在写毕业论文,遇到很多问题,这是其中一个:
1.请问电路图中的C1和C3起什么作用呢?
2.请问谁有电路中的芯片78L05AC的中文资料呢?
3.可以祥细说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先谢了~~~

网友A:
1、C1和C3对减少纹波有一点好处,不过作用并不大,不用也可以。
3、所有三端线性稳压器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基准电压再加一个单向输出的负反馈放大器。参考运算放大器那部分。

网友B:
要知道芯片的资料,还是查看数据手册。

网上很多PDF版数据手册下载。
http://www.21icsearch.com/
http://www.alldatasheet.net/
http://cn.ic-on-line.cn/
http://onsemi.com.cn/

……很多了自己找吧,上面的一般都够用了。

楼主:

那些是英文资料?
看不懂啊~~~有没有差不多的电路的工作原理啊??

楼主:
纹波?去耦?

请问C1和C3是减少纹波,那C2和C4是去耦作用,
两者有分别呢?纹波和去耦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纹波和去耦各有什么作用?

这是一回事,不同的说法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还有一种说法叫旁路,也是一回事。
C1C3是电解电容,容量大体积小,但高频特性不好,加上C4C5是为了在频率较高C1C3不起作用时,由这两个元件起作用。
注意,图上没有C2。

网友C:
为什么78L05可以不用C1,C3

是因为这类三端稳压电路中有很灵敏的电压反馈系统,输出电压稍有跌落,反馈系统马上就进行上调,使之维持一个10mV左右的波动.

网友D:
纹波和去耦各有什么作用?

C1电解电容在电路中可以起到滤波作用,C3电解电容在电路可以起到退耦作用,但是在电路中也会产生干扰,建议不加C3电解电容,这样在电路中工作更加稳定

网友B:
这就是借口

那些是英文资料?
看不懂啊~~~

到了现在,你可以说ABC等26个字母看不懂,然后把本应是你做的事让别人来做,接下来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归为己有。

网友E:
呵呵,装个金山词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查~~~

楼主:
9楼的,你好像对我有意见!

9楼的,你好像对我有意见!
做一个毕业设计你以为有很充足的时间吗,那方面不懂就重新学吗?这样设计还用做吗?所有资料我自己都找过一遍了,实在没办法才上论坛找大虾们帮忙的,
我又不是给一个课题给你们帮我完成,只是有部分不明,让大虾们来想一下,找一下.
在这感谢各位大虾对小弟的帮忙!特别是7楼的中文资料,能不能把那个中文资发到我的邮箱brownface@163.com

网友B:
安森美的网址我给过你了。

tyw 帖的图就是从安森美出的中文版PDF中截的。而几乎只有安森美才给中文版,还不是所有型号都有中文版。
“能不能把那个中文资发到我的邮箱”你连去看看的行动都没有……我还能有什么意见!本应是你做的事,tyw帮你做了一点。但我不会再帮你。

brownface是你的英文名?为何不用中文名?

网友F:
呵呵,大家都有耐心

网友C:
真人息怒哦

现在的小孩是要把饭端到面前才肯吃滴
俺家两个小东西就是,否则就宁肯饿着肚子叫
哈哈,都怪俺惯坏了拉

楼主:
唉,,,无语~~~~~~~~~~~~
高手说的话总是对的~~~~~~~~`

网友G:
个人认为。

LZ到了现在的年纪,应该养成自己学习的习惯,以后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到时候只能自己学习,自己解决,没人能帮上你。

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态度,象11楼那样,以后大家怎么帮你。一个毕业设计没什么大不了。几乎这里的人都是过来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