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LED显示管的原理

楼主(2007-05-22):
我是一名学生,在定毕业论文,遇到了一个问题,图中的电路为驱动的一部分,
是4个LED动态扫描的,请各位帮忙祥细说一下下图的工作原理~~
说明在什么时候那个管导通,那个管的那个脚的电位高低使那一个极截止、饱和或放大,及流经电阻的电流是多少mA?怎么计算?
祥细一点~~~请大家帮帮忙~~~~~
还有一个问题在下面的链接,有兴趣的朋友来帮帮忙!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repliedmyannounce
-------------------------------------------------
感谢网友的帮助:winhiwang、zhaoyu2005、sio4 、 258963519 、mugenwon 、ayb_ice、13180086、liu6star、xxrrpp2000 、dai_weis 、无悔 、omat、cacey32412、tailender、huangqi412 、车载音响、maminpb、youngfy、甄蔡组合 。
特别是网友winhiwang,他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资料~~使我顺利了完成了硬件设计~~~

原贴地地址在这: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repliedmyannounce

网友A:
电压为什么要用12V?用5V不更好吗?

1、三极管全部工作在开关状态。
2、数码管是共阳的,9脚为高时,1-8脚任一脚为低时,对应的发光管点亮
3、电流大约为(12V-VLED)/R22  VLED是发光管的压降,数值在1.5-2V,具体与数码管的型号有关。

如果电路用5V供电,电路可大为简化。

网友B:
毕业论文

这个原理还没明白,就要毕业了,老师也太不负责了。

网友C:
lz要毕业???

请各位帮忙祥细说一下下图的工作原理~~
说明在什么时候那个管导通,那个管的那个脚的电位高低使那一个极截止、饱和或放大,及流经电阻的电流是多少mA?怎么计算?

你读什么专业?
中专毕业需要写毕业论文吗?

另外,Q13射极接VCC,请问VCC是+5V吗?P20的信号又是在什么范围?

楼主:

在网上搜不到的~~我是用关键词"三极管驱LED显示管的原理"、"三极管驱LED显示管的电路"、"三极管驱LED显示管"都找不到~都找一天了~
我也没时间再学三极管的工作理原~我还有其它的问题在处理~
更新一下上图~~

网友C:
还有其他问题在处理,呵呵

看来lz对这么个easy电路并不在乎啊.
lz的时间用来花费在这些简单问题上是浪费时间.

这世上没有什么现成的好东西给你,都是自己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你自己学什么专业?课堂上没有讲这些器件原理吗?

网友D:
你累不累呀,段码可以直接驱动(也可以加个上拉电阻),

用个7406或07就行了

网友E(2008-06-07):
LED怎样交替工作啊

LED灯的交替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