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常见稳压管的V-I曲线图,给我一份,谢谢

楼主(2007-05-22):
设计中需要稳压管的V-I曲线,找了10多家公司的稳压管的datasheet,参数大多都很简单,都没有列出V-I曲线,有曲线的也只有 电压-温度,功率-温度,结电容-电压曲线,可笑的是,有一家公司给出“正向电压-电流”曲线,就是不给出“反向电压-电流”曲线,难道这还要保密不成!
哪位大侠有的,支援一下,常见的型号就可以。

网友A:
看来楼主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懂

稳定电压值4.7V、6.2V、15V的稳压管,曲线差异非常大,一般低电压的特性“软”,高电压的特性“硬”。哪有什么“常见稳压管的V-I曲线图”?

网友B:
一般给“反向电压-电流”图,正向不就是个二极管,还用

楼主:
2楼要是没有这个资料可以不回帖的

    我分析一个用稳压管限压的电路,型号是1n4739,电压是9.1V的,需要知道在9.1V以前的泄漏电流曲线,我找到的所有稳压管资料都只标明在7V的时候是10uA,可我还想知道其他电压的时候是多少电流,不是要I-V曲线,又要什么?有了这个曲线,我的分析报告的论据就更充分了。
    实话说,我分析的电路设计是有问题的,原作者对稳压管的“软”特性认识不足,但是不能大改,希望能找到曲线比4739“硬”的型号,这样可以改善该电路,所以才发帖要常见稳压管的I-V曲线。

网友C:
不如自己测

既然datasheet上没有,而且不同管子相差大,干脆自己测吧

网友A:
2楼要是没有这个资料也是可以回帖的

 mugenwon 说得很对,自己测吧。

楼主:
多谢两位楼上好意

4739我可以自己测,可我还要寻找比4739的特性硬一些的稳压管,型号都不知道,怎么测?
而且,我对测出来的结果一般只用于分析和测试,是不会用测出来的数值作为设计依据的,因为器件的参数是离散的。。

网友B:
不知到楼主的意图是什么?

如果是做产品,必须要求稳压管要在一定的反向电流下才工作,Datasheet上会给出推荐的电流,也就是工作在特性“硬”的范围内,到底有多“硬”,由等效阻抗决定。

而特性“软”的部分,稳压管还没有击穿,电流由少数载流子的漂移运动形成,这种电流离散性较大,而且温度对它的影响也很大,厂家也很难给出准确的曲线图。

网友A:
awey 说的很对

稳压管在小电流情况下分散性很大,这可能是datasheet不给出这部分曲线的原因。

有的时候,一些参数是不得不测的,而且就要作为设计的依据。国产铁氧体材料就是这样,导磁率等参数测得的结果各厂家差别很大,可能相差二倍甚至更多。要用,就必须测,满足设计要求的才可以用。

楼主:
看来只好自己测了

这个稳压管是给传感器输出限压的,泄漏电流导致信号失真。条件限制,不能改板子,没办法!如果能找到在8V时漏电流小于3uA的型号,就勉强可以用了。否则,我就要根据泄漏电流典型曲线做一个查找表。
找一个班的工人,测他1万个,看一致性怎么样再说,看有没有所谓典型曲线。即使如此,批次差异还是闹心啊,命苦!

网友B:
直接把稳压管用在小电流的电路中限压,太臭了吧?

3uA的电流估计找不到。

把要求和图贴出来,看能不能给你出点主意

网友D:
这种电路设计,直接批死……

楼主:
图就算了吧

给人留点面子,我还要混呢。
就是两个稳压管反向串联后并在传感器输入上,然后就是运放和A/D,传感器有一定的内阻,稳压管的电流就在这个内阻上产生电压。实际上传感器输出的能量很小,不加稳压管也可以的。
只是这个电路要接多种输入,其他类型的输入存在能伤害运放的信号,所以稳压管还不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