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和信号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5-22):
电源地和信号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物理位置不一样

网友B:
大多数情况下,是等同的

除非你信号的参考点(信号地)没接电源地。

网友C:

当然有区别,如果电源地和信号走线不当会产生信号失真

楼主:
物理位置不一样?

computeroo,物理位置不一样,具体是指什么?

楼主:
问李成.123

大侠能否告诉我电源地和信号走线应当怎么走吗?谢谢!

网友A:
就是接地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
接地的位置还有不一样的吗?

要是接地的话,不是都接电源的地吗,那应该说是一样的.

楼主:
杨真人,请发话啊!

网友D:
我认为应该首先区别电源与信号的区别

电源地容易理解,信号地则是用来比较信号的一个基准电位,两者概念不同,但实践上为了方便通常合二为一。但不总是这样,485电路比较典型,ab两条信号线可以理解为互为信号地,它们都不是电源地。
    如果你用过cad作图,会更形象理解,为了画一个复杂的图,你需要不断地改变坐标原点的位置,这个原点类似信号地。

楼主:
谢谢独占一江秋的讲解

能把485电路图发上来看一看吗?

网友E:
电机定子绕组电流的小波分析

各位大侠好,我想用笔记体串口做一个采集三相电机定子绕组电流的小波分析处理系统,请问各位高手,用电流互感器取电流信号后,如何处理然后通过串口进入笔记本电脑,谢谢!

网友F:
关键是:电源地和信号地很有可能不是同一网络

这就是问题所在.平时我们都爱把GND作为所有信号的地.这往往让一些人思想僵化.
GND根本就是一个参考点,它可能和电源负极也不是同一网络.
电源地是指电源的地电位参考点.
信号地是指信号的地电位参考点.

只有电源地和信号地共通的情况下,它们的静态电位才有可能相同.这是排除信号动态造成的干扰才成立的.因此往往要注意信号地和电源地的交接点,应该设置在电源地出口的附近.

网友G:
通常还有一个叫大地的, 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H:
其实是等同的,高频电路中EMC设计的需求,抑制干扰

网友I:
平时用时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J:
电源地信号地都是电能信号回收点

信号有出发点也有回流点,不同的是电流的大小,

网友K(2011-04-14):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泛泛地说,电源地肯定要和输入电源的负极相连,信号地应该和输入信号的地线相连,一般这两个地线是连在一起的。
    地线的处理可以说比较复杂的,也是要引起重视的,PCB图中,各种地线(前级地、后级地、信号地、电源地、模拟地、数字地等等)处理的好坏对电路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K:
PCB中的地线有两种,一种是模拟地,一种是数字地。两种地通过不同的滤波电容,最后接在电源的地线上。
在纯模拟电路中,信号地与电源地直接相连(如果两个地线的电位不同,则要信号地要通过电容接地,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要注意接地的顺序,如果顺序接错,可能引起交流干扰声。
电源的地,与电源的负极不是同一个概念。对于单电源来说,通常情况是电源负极接地,但也有电源正极接地的。对于双电源来说,电源负极和电源正极之间的电压的一半才是地,这时如把负极和地接通将会形成短路。
PCB中的信号地、电源地,接通以后,与PCB上的滤波电容及电源插座相连,如果不设电源连接的排插座,则要安排一组电源线的焊接点。

网友L(2012-12-20):
信号地,数字地,模拟地,电源地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么弄清楚啊?一般最终都接到一起么?

网友M: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啊,在低频低电流的场合两者往往可以随便连接。
在大电流或者电源同时给数字电路供电的场合,电源地往往意味着大电流,噪声大。信号地意味着电流小,噪声小。 所以pcb走线时,注意不要使他们经过公共阻抗。否则信号就有倾覆的危险。
信号地相当于于小河,信号相当于小船,电源地相当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你让小船行驶在大海上,随时可能翻

              |    |    |
             )_)  )_)  )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