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单面板的PCB?

楼主(2007-05-23):
各位,小弟做了个最简单的PCB(只为学习,没实际意义),可是就这么简单,自动布线还是双面的,请问这是怎么会事呢?如图: 红线是顶层,蓝线是底层吧?颜色都是默认的。

网友A:
横线都是红的,竖线都是蓝的

要一个颜色,应该修改你的布线设置。

楼主:
回复:

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吧,我把design-->options的Toplayer的选项去掉后,红线就没了,而且我看了preferences里的颜色设置就是Toplayer为红色,Bottomlayer为蓝色。是不是与横竖无关呢?

网友B:
单面板应该手工布画

先熟悉软件的基础操作

网友C:
PCB 技术 楼主应该多到到这个版块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2

楼主:
还是手动布线吧!!

我从PCB技术论坛上看了好多留言,都不赞成自动布线,尤其是单面板。那我也不能懒了,开始动手吧!

网友D:
无语,完全无语,看看书吧,把基础打牢了再说

网友E:
用了十多年的protel,还从没用过自动布线

proteld的自动布线太弱智了!

6层的PDA,都是一根一根手工拉出来的。

网友F:
建议先看看书,再动动手,OK~

网友G:
哦哦

很多简单的单、双面板都能自动布线,但是走线不好!还不如自己布线!
四层以上的PROTEL自动布线基本是走不通的

网友E:
楼上大错

网友H:
设置问题

在自动布线设置选项内只选择顶层或底层

网友I:
那是规则没设好,PROTEL的自动布线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结果不会很漂亮(尽管电气性能参数可以满足)。所以我能手工布就手工布。毕竟布线的过程可以考虑很多东西,很多问题也可以被发现……

网友J:
你的设置不对

在design rules里选routing layers,双击出现对话诓,在右边的toplayer(顶层)选择not used,就ok了。

仔细看看书,我也是新手,又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K:
RE如何做单面板的PCB?

一两层而已还是手动布局一下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