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5-23):
本人设计了一个同时给90个产品通电进行老化的电路,每个产品的电流为30mA,结果试验板做出来后发现每路的电压之间都有压降,请问我应该怎样做稳压呀?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两个方法

1、用大电流电路,电压稍高些,然后每路串入一个小阻值电阻做平衡电阻,电阻上的压降靠输入电压的提升来补偿。
2、每路单独稳压供电。

楼主:
谢谢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其他相似的电路上每路的正负极之间接电容来稳压,我也照着接了电容,可是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呀?

网友B:
接电容来稳压?谁教给你的?

网友A:
那是滤波电容

该打屁股

楼主:
哦,我还当是能稳压呐,嘿嘿

楼主:
再问一下

如果我想每路单独稳压,是在每路前面加入个稳压电路吗?如果我需要用5-12V电压,3A电流的话,我应该选用哪种稳压电路合适呀?

网友B:
每路单独稳压就是在每路加入稳压电路

每路不是30mA吗?怎么又3A了?

网友C:
价格便宜量又足,你买洗衣粉?

楼主:
每个产品的工作电流是30mA,电路板一次给90个产品通电,总电流差不多是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