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供配电10KV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

楼主(2007-05-23):
工厂供配电10KV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

楼主:
帮帮忙啊!!??新手下海还请各位大虾带一下!!??!?

帮帮忙啊!!??新手下海还请各位大虾带一下!!??!?

网友:
你们工厂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直流的有用说了,交流的,看是几线的,一般是三相,三角形接法,那就是线的,

楼主:
谢谢了 以后还有问题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是线电压

工厂供配电,包括二次变电出口的10KV线路,都是三相三线制,无零线不接地.

主要是为安全考虑,既一旦某相与大地接触也不会出现严重后果.

500KV, 220KV, 66KV, 10KV 都是采用这种方法送电.

网友B:
三相三线制主要是基于“不需要零线”这一点

即便没有接地的零线,发生高压相线与大地接触情况,依然有严重安全问题。

网友C:
无论电压等级多少,三相三线制相线与大地接触

继电保护一定动作。
利用大地作一条相线,只有三十年前的农电才用。

网友A:
三相三线制送变电接地线 的严重后果

如6楼,7楼所说  三相三线制相线与大地接触 继电保护一定动作。

其严重后果为:   大面积停电(500KV, 220KV) ,  区域停电( 66KV),  局部停电( 10KV).并伴有送变电线路受损, 主变受损, 有载油开关受损等.
三相三线制送变电不接地线  与大地接触 : 暂时不影响送电,  小电流接地保护装置动作,  为到闸赢得时间.
,

网友A:
再补充一点

小电流接地保护装置动作,只报警,不会引起送电线路跳闸,为电力调配,和倒闸赢得时间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专门搞继电保护的